宏基液晶AL1706原装驱动板接到开关的8根线接法

楼主(2011-10-04):
代用通用板后装回原驱动板没记下来 有人知道吗 8根线
驱动

网友:
上图吧,图都没有怎么给你说

网友:
一般这样的连线就只有四个定义:
1从电源到主板的供电连线,一般是5伏。
2:地
3:主板给高压板的ON
4:主板给高压板的ADJ.

网友:
图都没有怎么给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