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75假负载上的VTTPWRGD信号是什么电压?

楼主(2011-10-04):
大家好,首先祝大家生意兴隆,万事如意!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曾今在775假负载上看到这样一个电压“VTTPWRGD",实测的此电压为1.2V,想问下大家这个电压是从哪里来的?起什么作用?(假负载上面还有一个”VTT“电压,是1.2V,这个应该是总线电压)。望大家指教!
信号

网友:
是不是没有时钟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时钟

网友:
你这板能正常开机使用不?

网友:
谢谢大家,这块主板可以正常工作。我现在就是想知道VTTPWRGD电压到底是哪里来的?是外围电路产生得的还是CPU自己产生的?曾今看过一个高手的解说说是外围电路产生的;但也看过一个权威上电时序分析说是CPU自己产生给自己的,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就搞不懂了!不知道信哪个好了!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我也正在迷惑之中,谁能告诉我

网友:
VTTPWRGD 应该是VID的供电信号吧,1。2V,是由外围电路给CPU的VID组合供电的。不知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