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能为read错误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11-10-04):
请教,,,看网络电影,,看一会就会跳出内存不能为read是什么问题呀。。。系统我重做过。。还是一样的。。怎么解决。。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通用的比较管用的方法是这个:

  在开始-运行里输入CMD确定,在命令行窗口下输入以下内容后按回车

  for %1 in (%windir%\system32\*.ocx) do regsvr32 /s %1

  完了后,再输入以下内容并回车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 /s %1

  这个要好久,耐心等候,但也可能需要重启后整个效果才会出来。

  【技巧】如果怕输入错误的话,可以复制这条指令,然后在命令提示框点击左上角的c:\,使用下面的“编辑-粘贴”功能就不容易输错了。在飞速滚屏完全静止之后,别着急启动其他程序,先耐心等一会儿,因为此时dll们还在找位置。直到你的指示灯不闪了再做别的。

网友:
缓冲区溢出,一般是内存的小毛病,次数少不予理会

网友:
换内存应该能解决

网友:
内存需要换了,要不就拿去加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