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如何折机

楼主(2011-10-04):
请教各位大侠,三星T190如何折机?
三星

网友A:
终于拆下来了。
底座要拿下来,接底座的支架向上旋转把两个螺丝旋出,上下壳拆开,就可以看到底壳上的两个螺丝,拆下后,用平常用的拆壳工具就很容易把暗扣打开,底座的铁架也可以拆下来。

网友A:
电源部分的问题,修好了。
顺便感慨一下,用的是京东方液晶屏(BOE ),棒子骗了太多中国人的钱,可怜还前赴后继,乐此不疲。

网友:
深有感受,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