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宏基 LA-5681P进水修复,放出图纸(本论坛好像没有)

楼主(2011-10-04):
客户:
机型:
配置:
故障:进水,不触发。待机0.002
检修:3V5V管理IC是TPS51427,VIN正常,7脚LDO输出5V。
      EC KB926 ALWAYS供电没有。
        正常情况下,3V 5V待机应该有输出的。于是查51427的EN1 EN2脚,为低电平。
        看图纸里EN1 EN2受控与POWERON信号,该信号又是B+经过 PU6  PU3以及周围的元件转化而成,
        经过N小时的排查,发现是PU6 6脚的电阻腐蚀开路引起

      490K的,很难找,只好从液晶电源板上拆了一只,体积明显比原先大了一圈。
      上电电流0.02,3V 5V待机出来了,开机电流跑起来,外接LOGO显示。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这个图纸有了。

受到警告 2#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把思路写清晰点,肯定会被加分不少

是啊 加上过程会好很多

网友:
对于进水的主板。我先会用放大镜看看。没有有断线的。呵呵

网友:
学习了,电阻惹得的祸!以后修板得细查了!

网友:
学习了,电阻惹得的祸!以后修板得细查了!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机器修得很快!!!~~思路也对!!!~

网友:
图纸下了点不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纸重下了一遍可以打开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的

默默修板人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进水的机子是比较难修的,楼主思路还可以,只是下次进水的机子因先观察主板上的元件再下手会比较快。

网友:
做位修和做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还是那句话细心是魔鬼。LZ能把图纸上具体位置发出来吗?大家一起勉励。

网友:
谢谢搂住了,学习了啊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款图纸,4745也能认到吗

网友:
诚如。4#所言,想加分你就写详细点
另图纸你说“好像没有”,“好像”用得好,经查此图今年一月就已发出了

网友:
楼主的耐力值得我学习,楼主的技术更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  不错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电阻PR96不良吧?499K的。

网友(点评):
楼主是说是490K

网友:
挺好的啊    很有思路啊   一步一步

网友:
楼主很厉害,思路真重要啊,要达到这么强的水平,真的是要慢慢培养了。

网友:
很好的贴,学习了!!!!

qq378810428 -5 严禁灌水

网友:
讨厌修进水机器

网友B:
474..不是470K吗 怎么成490K了。。。。

网友:
看来平时得多注意电阻啊

网友:
看了图片应该是5脚的电阻,。。。

网友:
您是怎么搜的?我每次都是直接在搜索栏里搜的,可我之前确实没有搜到。
这个图纸是我在百度里搜的,只有一家网站有。
可能我没有掌握技巧

网友C:
LZ,若没看错的话你应该说的是第5脚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电阻PR96不良吧?499K的。

您很细心,是499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4..不是470K吗 怎么成490K了。。。。

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接近的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若没看错的话你应该说的是第5脚吧 ?

不好意思,是5脚

网友:
好像这字眼用得不错!!!!!!

网友:
有时一个信号很多路与的时候,难找些,楼主有耐心,支持!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了,谢谢楼主提供的图纸,收藏了。

网友:
楼主再贴张电路原理图的改动部分就更好了,最好加点说明,对我等菜鸟大有帮助,谢谢

网友:
最好能有详细的检修步骤,那就完美了,,

网友:
从图上看,PU6 是个比较器,应该6脚没接490K电容啊,只有一个34K的,从RTCVREF

网友:
学习了,谢谢。图纸好像表错了isl

网友:
从你图片上看,PU6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排阻又不象

网友:
你是没有看清楚吗,PU6在主板会什么呢,你说说。就不说他这个主板了吧,说其他的也行,只要在主板上面标识PU的是什么元器件啊。这个还用考虑的哦

网友(点评):
兄弟回去再学学再跟我谈

网友:
我说4745的板子也可以用这个图纸吗,谢谢了

网友:
进水的板板好烦人

网友:
楼主修的干净利索,还有谢谢分享图纸。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老大怎么下不了图纸,扣了我的分了

网友:
感觉没点位图,电阻找起来好麻烦,板上电阻大多没有标注。偶新手尚需努力啊。。

网友:
正需要这份图纸呢。。。。谢谢楼主分享    也碰到了这型号进水的机器!  没有3V5V

网友:
进水机的高值电阻很容易腐蚀坏,楼主说的应该是5脚接的电阻,6脚的电阻不会出现无待机故障的,仁宝典型的点火电路故障

网友:
一般 机子进水  就是加加焊   不然就换版楼     不换用不稳定

网友:
楼主查的真细。学习

网友:
进水机器   不是腐蚀很严重 清洁清洁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图纸 在下收下了。 我最喜欢看图纸维修本本了 哈哈

网友:
  果然强悍啊    顶一个

网友:
楼主呀,是pu6的5脚上的电阻吧,那个pr96的电阻,不是6脚哦
小心他们看错了

网友:
楼主还是蛮强悍的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