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主板外接有显。内屏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10-04):
到淘宝里交换回来的主板。现在外接正常显示。但是内屏显示就像是,液晶显示器测试软件一样。整屏一下蓝一下红的一下绿。进了系统也是一样。换了液晶屏也是一样。难道是换回来的屏有问题?

网友(点评):
大哥,直接找卖家啊,有保的,不行直接退了

网友:
先考虑下屏线,屏线接口。换的板子应该不会,一般卖家都应该是测试好的。如果不行的话就先联系到他协商下。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还是主板的问题啊,可能是EDID的信息不对

网友:
板有问题,还是去保修吧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趁早去保,外接好不代表到内屏线路是好的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