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CMOS保存不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1-10-04):
CMOS保存不了,怎么办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池有电没?如果电池是好的,就查CMOS电路吧!至少你要把查的结果贴出来啊

网友:
你都检查什么了啊?? 就一个coms保存不了 那可能性很多啊。。 说明白 大家才能帮助你啊

网友:
是不是CMOS电磁没电啦,换个吧!

网友:
换个电池吧!

网友:
哎,老问题了,先看电阻的说。

网友:
换CMOS电池

网友:
应该就是电池没电了先换一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A:
换块新的电池不就得了

网友:
CMOS 电池取下用万能表测下电压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恭喜你,得慢慢查电路了

网友:
换新电池后,断电开机后还不能保存CMOS,查32.768KHZ晶振相边的电容有没有短路或漏电。祝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池看看。。不行慢慢检查。。。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用万能表测下电池,如果是3V左右就是有电的.

网友:
有时候也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不行了查coms供电电路

网友:
先测电池的电压有没超过2.5V,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我也来看看,也来学学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电池,,看是否有电,,,要是有的话。。先看下CMOS电路。。。CMOS电路没问题的话。。。建议看下南桥。。。。。

网友:
换过新电池,一样得,也放过电,跳线也没错

网友:
真是惨,我得万用表都没电了,还没去买,5555

网友:
CMOS供电问题

网友:
先更换电池,再不行查电路

网友B:
换个电池试试啊~~~

网友:
已经解决,确实是电容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同意,好点子

网友:
我遇到过换新的电池也不保存的事
莫名其妙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2013-01-29):
LZ是换晶振电容,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池试试啊~~~
有时候换完内存也出现CMOS 不能保存的现象

网友C:
一般是电池问题,换电池就行啦

网友:
先换电池,在检查32.768晶振,在查桥!!不解释

网友:
LZ卖萌吧,- -,问这个问题。

网友:
要么COMOS电池没电了,要么主板的南桥模块有问题了。一般还是前者,楼主还是细心排除看下吧

网友:
我以前有块865的也是这个问题,换过电池没用,自己用的没其它问题也没管了。听来不知丢哪了。

网友:
cmos座子是不是氧化啦

网友:
查哈晶振撒

网友:
换新的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