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器在XP的滚动条那里进不去

楼主(2011-10-04):
HP机器在XP的滚动条那里进不去。但是没死机。换过硬盘装系统。现象一样。希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我补充一下。我已经加焊过EC。和南桥

网友A:
加焊了。没有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了。没有好啊

怎没会呢?我上回加就好了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

网友:
是停止在滚动条那里不动了么?把所有外设全部拔掉,再试下
如果一直滚动,装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系统的事 换个纯净 不带驱动的试试

网友:
用最小系统试试看?

网友(2013-05-28):
网卡,南桥,SCI#信号

网友:
必须要用原装的适配器哦。
若还不行,把声卡,网卡都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