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上电立马自动断电保护两例

楼主(2011-10-04):
1。一块845杂牌主板,按POW-ON键,开机上电立马自动断电保护,量电源插座的3。3V,5V,12V,5VSB及4PIN的12V都不对地短路,量南桥晶振电压正常,短接绿线和黑线也不能上电(想强行上电,好用手摸哪个部位发烫的),取下cpu主供电的所有场管,测量,发现一只下管坏了,换掉,主板修好。
2。一块815杂牌主板,按POW-ON键,开机上电立马自动断电保护,量电源插座的3。3V,5V,12V,5VSB都不对地短路,量南桥晶振电压正常,短接绿线和黑线也不能上电,取下cpu主供电的所有场管,测量发现都是好的,再拆下PWM芯片,此时按POW-ON可以持续上电了,换掉PWM芯片,把原来的场观上回去,主板修好。
转载!~呵呵

下次说的详细点

网友:
845的还要修啊!

网友:
嗯  我也有几块现象一样 试试看呢

网友:
学习了。检测工具买啥好呢。

网友:
开机(上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止,为CPU供电电路有短路造成,ATX电源自动保护停止工作。常见CPU供电下MOS管被击穿短路和PWM电源控制芯片损坏造成CPU主供电短路,ATX电源自动保护断电,造成不开机。如都正常,有可能是北桥不良。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都是知识昂

网友:
845主板没有维修价值了 不过还是感谢LZ的经验分享

网友:
从小不学好 长大修电脑。。

网友:
说得好,从小不学好 长大修电脑。。

网友:
845主板也只能当作实验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