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10-04):
能开机,有图像。图像就像平时用通用板程序没有写对那样是花的。怀疑是不是程序问题。哪位大虾有它的原程序?
机器型号:TFT185W80PS1
机种:T8ACM5NDW5A4NNE
MCU:mx25l2005 屏:185wa01s 03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坏了

网友:
还有一个是屏线上的金手指脏了  插插看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驱动板的主芯片坏了

网友:
把屏线插插吧,驱动板不对就不会显示,显示了也是不对屏的

网友:
擦擦屏线吧,没效果加焊驱动板主芯片试一下

网友:
同楼上看法

jlhdcwl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