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无法使用

楼主(2011-10-04):
华硕笔记本上一共三个USB接口,其中一个不能识别外接设备,另外两个正常,坏的USB供电5V正常,信号对地阻值也正常,插入手机,或鼠标,都可以充电,但是无法识别设备,

网友:
换个U口试一下

网友:
建议刷下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