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用板的电路图

楼主(2011-10-04):
小弟在论坛包括在网上找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只有一些通用板的程序没有发现通用版的电路图,我有一个杂牌显示器的驱动板有点问题,看样式很想乐华的,可是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

网友:
都说是通用板了.直接换.还费什么劲修啊..

网友:
我已经给换上了,但是我还想把那个坏的修好,所以找电路图的,主要还是想提高自己的水平

网友:
驱动板的图纸 有点不好搞哦

网友:
通用板坏了,,一般就换吧,,价格便宜,,

网友:
驱动版先风枪吹芯片,加焊,排除明显故障,其它不搞。我曾经试着打算自己跑个图出来,从图像管理芯片出来后我就放弃了。还是换吧!

网友:
有明显故障的就修一下,实在是整不明白的直接换了,我也没有修好过一块没有明显故障现象的驱动板,呵呵……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一块通用板啊

网友:
直接换的较多,跑电路的话,换了别的主控芯片之类,还是得再找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