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80怪问题

楼主(2011-10-04):
今天接一台宏基5580机器,内屏不显,外接花屏。一看是送钱的来了,报价后客户走了。拿起稳压电源想看一下电流,结果一查大电流,心想刚才开机试过的,又换个电源头,一插还是一样。拿起客户的适配器开机,外接还是花屏。于是把板子拆出来显卡做好,一插稳压电源又是大电流。换成客户适配器正常进系统了,好好的。检查稳压电源也没发现什么异常。这是什么原因啊?有谁遇到过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把电流调小了啊 带不起就大电流了

网友:
刚才看了下,没有调小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哦。不过试机最好是用自己的恒流源试比较好。

网友:
这能算怪吗,肯定一路挂了啊,平白无故大电流啊,
5A6A的恒流源还就不如一适配器啊
看你资料,要不直接点还是送修 吧

网友:
我请教下是哪一路挂了,一插稳压电源电流5A。适配器开机正常。假设哪一路挂了也行。电池根本就没有。

网友:
另外稳压电源是好的,又接了2台机器,用上一切正常

网友:
你接头是不是用错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装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