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通ADSL上不去网的问题

楼主(2011-10-04):
有AB两个用户 A的电脑在自己家不能上网后来给网通打电话让他们去修,技术人员说是系统问题,然后我过去重新做系统后还是不能上网,B用户的问题同上,但是把A的电脑拿到B家里面就可以上B的电脑拿到A家也可以上网,换回自己家就不能上,求解释

网友:
账号设置没有问题吗? IP和DNS呢,上不去提示是什么?还有,在换回来,看是不是又都能上了

网友:
提示错误678远程计算机没反应,指示灯都亮的

网友A:
不能上网的话,拨号能不能成功。试试能否获得ip  ,以及d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上网的话,拨号能不能成功。试试能否获得ip  ,以及dns

能拨号但是不成功,获取不到IP

网友:
手动IP DNS

网友:
拨号都不成功的话就要考虑 网线以及网卡,还有猫了。先找部电话接上看看电话信号有没有问题。接着看看猫上面的灯是否正常显示,最后就换根网线,还有网卡也可以块根试试

网友:
错误代号:678,应为硬件或是线路方面的问题啊。

此问题奇怪的是,两台机器互换就可上网。

应叫网通的人过来,当面解释一下为什么是电脑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他们把MAC绑定了或是端口绑定了?

网友:
有的网卡太灵敏了 让网通换个端口 端口可能有点虚 以前品牌机遇到过

网友B:
我前天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了台电脑搞定,再换回来又不行(并且原电脑还是刚刚做过系统的)。后来反复互换了几次,两台都能正常拨号上网了。按照下面的方法试下,不行的话反复试几遍。
1、可以尝试从新建立拨号连接。
2、IP地址和DNS设置下,然后在改成自动获取
3、插上网线,先自动获取地址(肯定是获取不到的),然后在修复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天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了台电脑搞定,再换回来又不行(并且原电脑还是刚刚做过系统的)。后来反复互换 ...

谢谢了,试了几次后好了,但是原因还是不太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以前也有碰到这样的,怎么也拨不上去,重装系统也没用,把猫那头的网线插拔一下也不行,最后把电脑那头的网线插拔一下就好了,相当的奇怪。。。。。

网友:
打电话给网通清理一下他们的控制端就OK了

网友:
有时。帐号会在服务器哪挂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