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TM220M1-L01逻辑板上DC-DC转换IC型号

楼主(2011-10-04):
请各位手头上有这个屏的朋友帮忙看看屏上逻辑板DC-DC转换IC的型号,我接手的这个屏IC被上一手拆了,现在白屏!劳烦各位,不胜感激!!

网友:
那型号是个代码..不是真正的型号..是个10脚小芯片.

网友:
晕,修不好至少要还原吧!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AMV
1 GL
+

上面就写得这个的确不是真正的型号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 白屏的这屏可看

网友(2011-11-13):
我也正在找这个芯片型号,我的是三星液晶屏电路上的DC-DC升压芯片加电特别烫,加到2v左右电流就上了近3A,经过多方查找、搜索找不到这个AMV  lG1芯片,偶然查到升压芯片中的MAX8727和这个芯片在电路中的应用很像似,引脚排列很像,共10个引脚。6、7脚接电源,4、5脚接地。不知楼主找到这个芯片的型号了吗?

网友:
以上两个文件仅供楼主参考和大家研究,这个MAX8727的封装 同AMV lGl 一样,不过我也正需要AMV lGl这个芯片的确切资料,希望用过这个芯片的朋友发表正确的资料及见解,我不会截图,只好传两个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