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格不掉弄了一天了郁闷

楼主(2011-10-04):
昨天接了一个新月的台式机机,一进系统就蓝屏重启想给他重装个系统,可是进了PE后C盘怎么也格不掉,那重新分区吧,用了各种分区办法什么DM  磁盘精灵  磁盘医生  等等都用过了都不管用在PE理都看不见C盘重启后依然是还有系统到桌面就蓝屏,以为是硬盘错误用DM低格吧可是低格后问题依然还是那样,郁闷,求高手指点硬盘是80G并口的

哥们 你太死心眼了。。不行就换呗。。。还弄了1天

网友:
扫描坏道,屏蔽之。只要还认盘,十有八九是有坏道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吧

网友:
扫描过了没有坏道

网友:
估计硬盘有问题 不行就换吧

网友:
硬盘没问题的话看看硬盘供电啊!

网友:
硬盘在其他电脑上产生过后ikan可以不,不行的话就尝试卸载硬盘,具体看diskpart的教程,一定有帮助。如果其他机器上行就看主机上有没有还原卡,没还原卡,吧网卡去掉,就可以了,有些网卡带还原卡

网友:
这个可能是硬盘有物理坏道,最好砍掉坏的。

网友:
用MHDD全盘擦除一次试试

网友:
如果没有重要数据,用MHDD清零前面部分,再挂系统,如果分区还在的话,一般是磁头只读了!

网友(点评):
清零试过也不行

网友:
有坏道,先用mhdd修一下,不行就只有用专业设备修复

网友:
换硬盘试过没啊

网友:
三星硬盘么????

网友(点评):
是三星的

网友:
扫一下,看有没有红绿叉号等,

网友:
嗯难道这个机器是第一次做系统吗

网友:
有保护卡之类的。

网友:
老三星80G的盘很容易出这个问题,磁头只读了,写不进任何数据,包括分区之类的操作。算是通病了,只有更换硬盘解决。

网友:
我一看标题就估计是三星80G并口的,这种情况如果想修好,去找芙蓉姐姐去!

网友:
硬盘碰头只读了,哈哈!运气不错,去摸彩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