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0-04):
一个机器装三网卡,一个接外网,两个分别接两台机器 能不能用啊 请教
外网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你还是得试试才知道行不!

网友:
可以的,但是上网好慢还不如来个路由器

网友:
有必要装三个网卡么?你要是做实验的话可以试试,你要是想上网的话那就建议你装路由器,上网有保障还好用!
个人认为你一台电脑装三个网卡不能实现其他两台电脑共同上网,不过可以实现两两通信!

网友:
那你先考虑网络怎么分配啊!

网友:
完全可以。外网网卡设成共享就行了。

网友:
可以上的,但必须设置,而且这台连外网的机器不能关机,好像还要装软件吧。我忘了,已经好多年没弄这个东西了。

网友A:
楼主你太好了.........
bedook比度克拔毒膏|bedookm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