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1-10-04):
      今天修理一个hpc液晶,刚拿来是不亮,检查后发现电源坏啦!1!心想好啊!!运气真好啊
1111结果电源好后灯管不亮郁闷啊!!!!!!!!在检查吧????哎!是4606坏啦!!!!!换了一试亮了但有一根亮一半再测高压包好的周围电阻好的郁闷啊!!!!!!不知道什么问题?请教下高手!!!!!!!!!

网友:
难道灯管也坏了

网友:
如果亮一半,而且有高压保护现象,,应该是高压包坏了吧。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一下喽

网友:
亮一半,肯定是灯管,换吧

网友(点评):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理由或者你修过多少这种现象是灯管坏的?

网友(点评):
亮一半未必就是灯管坏,我也没见过灯管坏了只亮一半的,倒是见过高压不足灯管只亮一半的。

网友:
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前面很多人提到灯管了,你就不能有点创新的想法,此版块规定这种帖子属于水帖,请以后注意!

网友:
灯管亮一半,重点放在升压变压器有没有空焊、漏电、包本身是否存在线圈短路,初级的MOS管是否损坏,灯管本身问题亮一半的我还没遇到过,不过你可以外接高压板来确定一下灯管或者按前面朋友说的外接灯管来检测高压板都可以。

网友(点评):
简单点说是因为高压不足导致灯管只亮一半

网友:
     你们说的问题 都没有啊!!!!!!!!!灯管   高压包都好的啊!!!!!一边亮一边亮一半啊??????????

网友:
灯管 高压包都好的?????但还是闪,谁有高压部分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