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星R439装不了WIN7

楼主(2011-10-04):
我装的是G版WIN7..安装版的没有...G完之后就停在正在启动那里..不动了
这个应该是三星的装WIN7的通病..系统都换过几个了..都是一样的情况...
在网上查了都说要用安装版的来装..可是我没有安装版的...
请问一下那位大哥解决过这种情况

网友:
救命啊..那位大哥给说一下啊...搞了一个下午了

网友:
没人来打救啊..搞得烦啊

网友:
找个安装版的试下。。网上下也不用花钱。至顶贴里不是有么

网友A:
搞定了...是激活问题...好麻烦搞

网友:
一般个g不行的,安装版的都能解决掉的!楼主下一个吧

网友:
还是网上下一个安装版的做到u盘里面来装吧。

网友:
激活问题???  不进系统怎么激活,  难道传说中刷BIOS?

网友:
装的时候不要封装驱动,进系统之后,自己再装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用安装版试试吧

网友:
楼主怎么搞定的,说说

网友(2013-01-30):
人家不是说了吧 进系统后再打驱动

网友:
网上下个原版WIN7装下就行了。

网友:
有些机器的确有这样的毛病,不兼容GHOST,安装版需要去买安装盘的,不是克隆镜像GHOST盘,买的时候看仔细了

网友:
还有一个重点是,如果这个盘原来是三星的原装1个分区的系统。你装系统后要把你装系统的活动分区重新定好。原装系统前面有个隐藏的引导分区,造成现在的系统进步去

网友:
进安全模式,激活后就可以正常启动,鄙视三星,激活也特麻烦,有个本到现在也没激活成功,只能凑合用了

网友(2014-03-14):
怎么激活呢,说说呗

网友(2014-10-01):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是激活问题...好麻烦搞

怎么搞得   分享一下

网友B(2016-06-29):
其实拆机刷一个BIOS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拆机刷一个BIOS就OK 了。

可以试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