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45集显不认光驱

楼主(2011-10-04):
不认光驱,按开关不弹出,光驱灯也不亮,拆开测有5V供电,有没有人修过这样的问题
问题

网友:
能排除光驱 本身坏吗?

网友:
光驱坏了吧

网友:
现在机子,光驱坏得太多.我这边堆.

网友:
如果光驱好的,可以看下BIOS里面有没有关掉。

网友:
机器有5V供电,,那么就是光驱坏了

网友:
十有八九光驱出了问题,供电有,就应该可以弹出的。如果光驱好的话。

网友:
有5v光驱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来自: 北京
换个光驱,不就知道了

网友:
iq 光驱是好的,换过很多了,

网友:
有5v供电楼主就认为正常了,复位等其它条件呢?
深芯电脑
如果有5V应该是可以弹出来的,人家是说无法弹出连灯也没有.CDROM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呀个供电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都正常的话不是光驱坏,就是南桥了呀

网友:
或者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不是光驱坏就测试下信号线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