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3000屏闪 有干扰从上到下,换了屏就好,屏供电滤波 ...
HPDV3000屏闪 有干扰从上到下,换了屏就好,屏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

楼主(2011-10-04):
HPDV3000屏闪 有干扰从上到下,换了屏就好,屏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此机不显示,换好显卡,测屏还有问题,大家说最容易那坏?屏
显卡

网友:
屏闪的一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嗯 屏闪是平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 楼主运气不多好

网友:
我之前也有遇到这个问题,是笔记本的闪屏。接外屏就是好的,有人说是显卡坏了,后来经检测是屏坏了

网友:
LG的屏吧,通病啊。

网友:
屏坏掉了,上次修了个红屏的 字体还有阴影 换屏就好,废屏客户没拿走,自己研究玩,结果发现屏线接口松动,加焊了一下,搞定。。哈哈 哈哈 。。。LCD 14.1

网友:
屏坏了楼主运气不佳

网友:
如果 LG X3 的屏 就是通病。

网友:
来自: 北京
屏的问题,LG 闪屏门吧

网友:
听说是玻璃基板问题,不是电路板问题!

网友:
LG 141WX3的屏,是通病,但不知道那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LG的屏,通病,没有办法修屏。

网友:
的确屏的通病,换了好多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