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1 开机电流只跳变一次,0.93就不动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04):
今天接到一 康柏511,说是进水,拆机看是显卡上的散热片上有点水迹,测量发现3-5V有。cpu 供电也有,没思路了。求解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正常吗?1.8V

网友A:
看看内存供电什么的,进水了一般都是一些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存供电什么的,进水了一般都是一些供电的问题、了

恩,内存供电1.8正常,压了一下北桥好了,然后上焊台一加焊又不好了,加焊技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内存供电1.8正常,压了一下北桥好了,然后上焊台一加焊又不好了,加焊技术没问题。。

你就重做一次吧

网友C:
问题   你自己  已经找到了 啊

网友D:
看来问题就再北桥,或者北桥附近的原件,有的时候压北桥过不100%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   你自己  已经找到了 啊

还没解决呢,还请你指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问题就再北桥,或者北桥附近的原件,有的时候压北桥过不100%就是北桥的问题。

恩,我感觉也是,但是找不出哪里的问题来,犯愁

网友A:
看看内存那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存那块的

应经解决,显卡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