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 CPU供电时有时没,有时一相场管发温!

楼主(2011-10-04):
前几天接一nc6000.不显.插电触发.电流停在0.4左右.估计CPU供电没来.
拆机.加焊1987正常,装机.两天开机两次都没事.交给客户第三天.又老问题!
今拆出来,CPU供电打波基本正常,两相都有.电流也已经上去.显示!
感觉怪怪!无意中摸到CPU供电有一相发热利害!求解!客户催得急,但未敢交客户,准备换1987和场管!

补充内容 (2011-10-7 22:34):
艰难更换新1987,两相波形和温度都正常!

网友:
那就查发烫得那组供电!

网友:
先换个1987看看!

网友A:
芯片和高低管一同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显时关机用手压住CPU看看电流上去没,如果上了就有可能是CPU座,我遇到过这种 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和高低管一同换了就好了

这两天发不了货。真晕!

网友:
查下BST自举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要换就一起换,知道吗,兄弟,有时换芯片就烧管。再换上管了又烧芯片,没完没了都出现过的

网友B:
这个是通病加焊cpu供电芯片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加焊cpu供电芯片就能好

我怎么加焊了两天就返修回来了?不过也是,这种IC我焊工有待进步!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时亮时不亮供电那个芯片焊过了北桥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