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显示器返修的

楼主(2011-10-04):
我前些天修到一台MAG显示器开始是插上信号线白屏啊!我加焊驱动板主芯片和电源板,处理了一下屏线就好了。谁知用了十多天他又拿来说又白屏了。我照上次那么又弄好了,正在测试啊!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额?请各位师父指点啊!

网友:
换驱动板。
驱动板芯片 局部模块不量。就向南桥 USB口有问题 照样能用 就是不能装 USB设备

网友:
就这样将就吧,祈祷能过一个月,不然就换吧!

网友:
这个是你没做好!换新屏线.肯定过保修!

网友:
屏的板有问题,加焊一下屏的芯片看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换MCU吧!但是这次能撑过保就不用那么麻烦了,要不然的话就真的要换驱动板了。

网友:
你应该注意屏线接口的底座,那很可能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