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电流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04):
今天遇到一机子,IBM X31 一插电源静态电流0.4A,静态电流大,是3M5M 没出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
要将机器拆下来看,有没有那个地方芯片烧焦,再用手摸一下,看有没有芯片发烫,肯定有元器件烧坏。

网友:
肯定有短路啊。测电感啊。

网友:
主供电短路!

网友:
短路了,拆开打下组织,找不出再接电源看什么芯片发烫,注意烫伤。。。

网友:
所有的电感没有短路,因为静态电流只有0.04A,所以元件不会发烫,

网友:
0.4  与 0.04 一样么

网友:
呵呵  把0.04能说成0.4    天与地的差别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