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SIEMENS 笔记本电池不能开机,电源能开机

楼主(2011-10-04):
(无正文)

网友:
山寨机吧  组装的

网友:
查一下电池是否有问题先!

网友:
嗯,电池是否坏了,或电池充电电路坏了

网友:
我这机子ACER 4810T和你那个刚相反!用电源开不机,用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
一:电池坏;二:充放电电路问题

网友:
建议考虑下充电控制的主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你那个机器怎么那么像准系统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