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机暗屏问题!!

楼主(2011-10-04):
         有台山寨的苹果机,这款机就是有个通病屏轴的螺帽容易出来,我把屏轴胶好后,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又拿过来了,说是暗屏,这个屏是13.3宽超薄LED屏,屏线接口在正面    我换了屏也是暗屏,屏线是好的   但是这个主板只有一个桥,还是第一次碰到LED屏暗屏,有那个师傅遇到过此问题吗??给俺指点指点咯!!!!!!

网友: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看看有没有给屏高压供电

网友(点评):
没有高压的哦

网友A:
看开启信号 啊。刚修了个没开启信号的。

网友:
供电,开启信号,有的调节没有也暗屏

网友:
看看主板有没有信号到屏上去

网友:
找个非待机的3V飞到开启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开启信号 啊。刚修了个没开启信号的。

   怎么去找开启信号啊!开启的电压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