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本子放电不花屏,用几天再花,再放又正常

楼主(2011-10-04):
DELL本子放电不花屏,用几天再花,再放又正常,是不是显卡要挂了

网友:
说说型号,显卡是什么的,

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哪个滤波电容出了问题?影响了显示?

网友:
放电也能去花屏,没见过

网友:
这故障有点诡异哦
期待LZ的结果

网友:
外接不知花不花

网友:
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的

网友:
有点假  方针是没见到过 不能光靠放电解决啊

网友:
着个可能是io的问题以前修过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應該是顯卡吧

网友:
还是显卡不当稳定

网友:
确实是显卡虚焊,最后发给省城一维修的哥们显卡重植解决了,我县级的没BGA,这个本子我土炮加焊过没解决问题,关于”放电“这一说是在DELL工程师告诉我的(我经常问这个工程师一些问题,因为我店买过9台DELL服务器,和这个工程师比较熟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多DELL故障,特别是DELL台式机不亮机,工程师总喜欢说放电,台式机大部分放电还真放好了(特别是电源指示灯亮白灯两次屏无显的,只限DELL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