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56S-S3 (Nvidia MCP65)只要接硬盘不一会就关机 ...
技嘉 GA-M56S-S3 (Nvidia MCP65)只要接硬盘不一会就关机了

楼主(2011-10-04):
技嘉 GA-M56S-S3 (Nvidia MCP65) 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要一接硬盘。pe进不了就关机。或者进系统就关机。不是温度问题
硬盘

网友:
也就是读硬盘就自动关机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没

网友:
换了三个了

网友:
不装硬盘能进PE吗?电源确认好的?

网友:
加焊桥 主板桥发热量大

网友:
技嘉的主板,桥是无铅的!看样子是读数据时出问题,CPU有换不?

网友:
应该是硬盘接口的问题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IDE还是SATA接口呢!不妨换接口多试几次

网友:
LZ换过哪些东西说清楚些 说的太模糊

网友:
数据线换了吗 电源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