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1-10-04):
开机的时候有40度左右,放一下高清的就到80多度,染后就掉电,然后一开就掉电,等一会儿才可以进系统!风扇,散热管都青了也加散热膏了,还是一样怎么解决啊?

网友:
摸一下导热管看看,是不是导不了热了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U坏的可能性极高

网友:
如果保证散热正常的话,那就是U的问题了,换个U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非常可能是U呀,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