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铜皮卷起 搞坏的东西太多 太伤心了

楼主(2011-10-04):
就拆装了2次 第3次装 悲剧就发生了   前来受教

网友(点评):
板的本身质量不行。这种单面PCB温度不能太高了。会起来的。

网友: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还不算严重哈!

网友:
用细铜线接试试吧。

网友:
二次修才是真的麻烦,不过再坏也就可以丢了

网友:
难道各位也常发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
烙铁温度高了,要么就是接触焊盘时间长了。

网友:
受热不均匀引起的,可以加一下预热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板?
没关系 不要灰心 那种板子本来就容易古堡的

网友:
你是要换电容吗?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液晶的板子吧,没关系,飞线就好了

网友:
焊接时的温度不够吧?!加辅助热,再用烙铁去拆,较顺利和安全.

网友:
想必楼主 是学徒吧  我也是  多搞坏几块  就有经验了   我最近搞坏2快屏  自己掏腰包 我也没说什么,做事注意点就行了。。

网友:
飞线就搞定了,楼主下次要是再搞的话最好用吸枪,吸线,或者风箱,这搞的稀巴烂看着心里难受。呵呵

网友:
板的问题,别说是一分钟了,就是三十秒也会听到板子劈叭响。
单面板不怕。大不了连线。

网友:
用刀刮刮,加点焊用线连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个还可以啊

探索者不忍 -4 严禁灌水

网友:
拆这个吧
有种工具叫空心针的,拆的时候烙铁不能往焊盘上热去,只加热焊盘上的锡就可以,稀化就上空心针。。。。。都搞一遍后就差不多可以拿下来元件了
一分钟是所以焊盘时间还是一个焊盘时间啊
如果一个那时间太长了,搞一个2秒差不多

网友:
用力拉坏的吧,最好有吸锡器。

网友:
大家如何判断PCB的质量啊?

网友:
只有不断的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那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
做事要小心啊 !

网友:
还可以接上的,飞线喽

网友:
先多找些废板练练 很多板子要注意温度的 还有方法很重要 掌握方法最关键

网友(2011-11-05):
这真不算严重, 至少还可以补救。

网友:
哇!!暴力拆机呀??...不怕:有一句话,叫什么:一将功成万骨酤...你明的!!
维修不能用暴力,否则板子不给力!!

网友:
做维修的一定要有耐心的否则。就容易出大事了

网友:
刚学时都有吧。现在很少有这个情况了。

网友:
这PCB板太次了

网友:
温度过高导致的,要先预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