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1-10-04):
(图片)

网友:
帮帮忙,平时看图少,修一天头都氒了~

网友A:
没有人帮忙,我自己顶一下,别沉了,难道29脚是南桥发出的吗,SLP 到底是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是应该跳变.刚才看了一个修好联想C466 的感觉不会是南桥吧

网友(点评):
我晕,你这个连EC的供电都没有,怎么会想到修SLP信号去了哦

网友(点评):
开关键都没电压 还往后查 查待机啊

网友:
会不会断线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看NEC滤波电容问题。NEC电容容易坏,我在X31上就遇到过。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断线了啊,这样的情况,51120应该工作了的。

网友C:
测一下有短路吗?要不就南桥了。

网友D:
你的待机电压都不正常    看看3,5V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断线了啊,这样的情况,51120应该工作了的。

待机电压没有出来,IO也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待机电压都不正常    看看3,5V电压出来了没有

待机电压没有出来,IO也没有供电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417907

网友E:
是不是可以先把3.3 和5 的后继断开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可以先把3.3 和5 的后继断开再看看?

怎么个意思能细说一下吗,方法!

网友:
51120会自己先产生一个线性3,5V作为待机电压,然后IO那边正常后,51120才会产生主3,5V!不过还是换个南桥试试,GBM的桥,你知道的撒,容易坏!

网友:
晕,修东西最主要是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帮忙,我自己顶一下,别沉了,难道29脚是南桥发出的吗,SLP 到底是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是 ...

刚学不久,平时都是帮师傅做做BGA什么 的,电路很少修,难道思路是有了待机电压才去管EC的工作条件?3V-5V正常后才去看开关上的电压还有EC?

网友:
51120的19脚电压应该为3.3V,4脚电压应该是1.98V,可能是51120有问题,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检查哈KB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有短路吗?要不就南桥了。

你的待机不正常   先把待机的电压修出来

网友(点评):
南桥短路了,有待机吗?

网友:
来向大家学习来了呵呵

网友:
29脚的没电压感觉,不太正常,一般是高电平有效的

网友:
那你通电的时候都没有去摸下吗?

网友:
感觉你的待机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待机不正常   先把待机的电压修出来

客户没有修,南桥我也换过了现像还是一样的

网友D:
继续在查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继续在查下去

把待机修出来     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