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1-10-04):
请问我这7300LE显卡有没有1400 900的分辨率

  我去控制面板添加了  但是应用起来效果不对

  整个屏都能移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01.jpg

网友:
换一个显卡驱动试一试?

网友:
关键问题是你的显示器是不是19寸的哦

网友:
到底支持多少分辩率,不只是显卡,还要看显示器。你先把显示器正确连好,再开机,然后再试试。

网友:
我觉得先换显示器试下,然后就试重装驱动。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