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修技术用语

楼主(2011-10-04):
本人刚学习硬件维修,但维修中的许多技术用语不懂看,在这里求助与各位。
像PWM脉冲调节,REF基准电压,等等比较全的。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虽有,但找起来麻烦。
PWM就是脉宽调制,实际上在电路里主要就是指直流升压/降压供电模块。
REF是参考/基准的意思,一般常用在各种电压高低的判断,比如比较器的输入端要用到,充放电芯片检测充电器电压要用到。

不过我也对很多术语一知半解,比如VTT,只大概知道给北桥、内存供电的一部分,为什么叫VTT呢?如果内存供电是1.8V,为什么还要一个0.9V呢?这个0.9V在电路里是和用途呢?是否可以理解成1.8V主要是给内存颗粒IC供电的,而0.9V是内存和北桥传输数据集的上啦电压呢?

还有VCCP,是什么意思呢?是北桥的供电电压吗?北桥的供电应该是和内存、显卡供电公用的吧?
唉,有时候问题想的太深就越觉得自己知识的肤浅。

网友:
这个要慢慢积累的,没有这么全的资料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