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12v辅助可以触发但不跑码

楼主(2011-10-04):
今天接的一块板子,华硕P5GC-MX。
客户说开不了机,看了下太多灰尘,先清理了下灰尘后,量了下各各MOs管,未发现短路。然后拔掉所有配件,把板子单独拿出来,看了下没有掉件,损件。接12v辅助,听到电源响了下,但是风扇没有转,然后拔掉12v辅助,量了下紫色和绿色线有5v电压。短接pwr后触发了,但是不跑码。高手指点下。
  顺便问下:远程在迅维学修板是不是和基地一样呢?之前在工厂修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停了两年没有修了,现在都忘干净了。去实地学现在又没时间,顺便加强下基础学习。不知道要多少米?

网友:
很明显CPU供电有短路了

网友A:
楼主不妨先排查下CPU供电电压吧!测量下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是否短路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查查上下管对地阻值,如果正常, 有可能有元件软击穿

网友:
查下VCORE    CPU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妨先排查下CPU供电电压吧!测量下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是否短路

查了下cpu的上下管,对地均未短路。

网友B:
感兴趣的是楼主在工厂里主要都做些什么啊?补焊的?

网友:
晕死,拔下12插头当然不亮机咯,但是可上电可查下12V是否存在短路,或者CPU供电电路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cpu供电一个mos管PS短路,用风枪吹下来才量的到。后来上电档FF,量各路电压,发现内存供电芯片损坏。更换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兴趣的是楼主在工厂里主要都做些什么啊?补焊的?

修IBM服务器主板。刀片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用二极管档 测量下场管的G极看下是组是不是都正常哦,如果有一组和其他的不一样就把他换了。

网友:
没有十二伏辅助供电,怎么会跑码哟。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查一个mos管……

网友:
不接12V要是能跑马就怪了!CPU供电短了ATX保护了

网友:
我修过    不插12伏还可以点亮

网友:
基本是CPU供电管短路。但是有一个遇到一个同样故障的 结果是南桥短。没搞懂

网友:
在板上量不出短路,后来是拆下来再量mos管才量到。因为一直用自己的电源维修,后来换上客户的电源,结果又烧了。发现客户电源线在接头位置已经击穿,电源也挂了。只好把它们都换了。

网友:
明显是4pin有短路,楼主好好查查是哪里短路了,不一定会是场管短路。场管是好的,那就量别的元件啊!

网友:
cpu供电都没有肯定不会跑码啦,如果cpu供电的上下管没有短路的话可以试着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