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G191A奇怪故障

楼主(2011-10-04):
今接修一台HG191a显示器,故障现象:不开机,拆机发现此机器原先修过换了一个通用高压条,现在通用高压条灯管接口处烧糊了,直接更换一个,试机ok,装机测试,测试中发现屏幕偶尔闪动(就像电压不稳一样),闪动持续1秒左右。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望高手给予指导

网友:
灯管接口烧糊  是灯管漏电等等   注意检查灯管

网友:
看下电源板电压温度么

网友:
偶而闪动,从你的描述后,应该是高压线的接口处还有接触不良,仔细处理一下重新接入。
如果故障不变化,就可能是灯管的接线头松动了。

网友:
瀚视奇的显示器还是不错的,我代理这个牌子有三年多了,基本上没有坏的

网友:
是不是灯管线有漏电问题,看看是不是灯管接头接触好没有

网友:
拆屏看看灯管是否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灯管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