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烙铁头能焊有铅的焊锡吗,找了好久的烙铁头

楼主(2011-10-04):
找到一个烙铁头,是铜的材料做的,但是是无铅的,我焊接有铅的可以用吗

网友:
焊接有铅的可以用 无铅温度高都能用 有铅温度低当然能用了

网友:
铜的啊,记得之前不带调温功能的烙铁都是用铜做烙铁头的

网友:
铜,刮几次就没了

网友:
介绍说是全铜的,可信不

网友:
当然可以用啦。

网友:
无铅有铅就是温度的问题,用无铅烙铁头当然可以焊有铅的

网友:
呵呵,这个真的可以

网友:
咱做维修的,又不产加什么国家质检之类的,没那么严格的,烙铁好用就行,不用分太清楚了...有铅无铅温度把握好就行了

网友:
能 焊 的 不好下来

网友:
wo我现在用的烙铁头锡不跟着烙铁跑

网友:
高温可以低温用,低温不能高温用,无铅可以焊有铅,有铅未必焊无铅

网友:
无铅温度高一点,是烙铁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