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遇到全屏黑画面时电源会关下又开

楼主(2011-10-04):
不知道是哪出的毛病,换个通用驱动板就好了,主要现象就是全屏黑色画面时就会显示器不断的开关,电源灯也是一亮一灭的,5V电容加大后,效果依旧,求助

网友:
电源5v供电不足或驱动板上100uf电解及3.3v稳压块不良

网友:
换个稳压块试试吧,现在配件不全,发个件不如换个板了哈哈,有时候觉得弄个通用板得了,虽然简单,但技术是修出来的

网友:
电源的问题,主要查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稳导致的

网友:
换完1084点到现在都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