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进“小强” 开机显示一会后-重启-再显示后一会掉电(高手分析进)

楼主(2011-10-04):
IBM R60开机显示一会后-重启-再显示后一会掉电(高手分析进)

今天店里来修一台 R60 很是纠结,遇到这问题  南桥换过 CPU换过 内存换过 H8芯片换过 联想芯片换过 温控IC换过 换过很多芯片都无法修复.

声明下,这是个 进蟑螂小强  的机器.

请有思路或者想法的人回复.  谢谢啦~

修好必定回复 如何修复的过程.

网友:
电流跳变情况发上来,应该是轻微的短路吧

网友:
最近也有台R61i的机器,冷机开机一切正常,热机有时开不了,电流0.9    有时开的了会死机。换PMH7无作用。正在研究中,好了给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