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GT显卡装不了驱动还死机到底那里有问题了

楼主(2011-10-04):
8800GT显卡装不了驱动还死机到底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核心虚焊  也有供电 掉件引起的

网友:
核心供电正常,先写个BIOS在不行就做桥。

网友:
加焊下呀!

网友:
楼主不妨先加焊下GPU吧!看看情况会不会有所好转

网友:
伤不起的G92 G80温度呀,上BGA吧

网友A:
先刷个BIOS 再不就是核心了

网友:
显卡BIOS 坏 我见得很少。 基本上都是主芯片 不良照成的 。

网友:
GPU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 再不就是核心了

有热风枪能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