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 没声音

楼主(2011-10-04):
今天遇见这部机器   大家帮帮忙

BIOS认到设备   但是进系统没有音频设备  所以装了驱动也没反应 没声音 但在系统里刷BIOS 显示 同样板子 所以刷不了
但我按键盘 同时按几个键  粘键会报警 有声音
真奇怪 大家帮帮我

网友:
1.清洁  看是不是小强光顾过
2替换 声卡芯片
3南桥

网友:
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用官网的驱动试!

网友:
官网上下载个声卡驱动,如不行就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更换声卡芯片

网友:
先换声卡不行就南桥.....

网友:
现测量一下信号呀

网友:
如果都正常的话就换一个芯片试试呗

网友:
再不行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不过还先软后硬吧,先打打驱动什么的,不行在考虑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