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R61I时开时不开维修

楼主(2011-10-04):
今天接到一台R61i客户说是重做系统,系统坏了,导致机器时开时不开。拿过来检测发现,问题如下:冷机就可以正常开机一切正常,热机时开机有时电流上去掉下来到0.8---0.9不动了(点不亮),有时点亮但会司机。
维修过程: 在热机时开机电流停在0.8---0.9,点不亮,(IBM专用代码卡却不跑码、按关机键强行关机没作用)电流在0.8--0.9时测量所有的压都有(CPU也出来了0.9几)更换PMH7故障还是一样。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机器修好了,最后是H8的本身工作频率有偏频。

网友:
楼主是怎么找到故障点的呢?

网友:
没有示波器,是不行的

网友:
应该是揩振电容  性能不良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