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膜

楼主(2011-10-04):
哪位大侠教我怎么换显示器外表的那层膜,谢谢先!

网友:
膜有偏转角度区分的。要选对膜。很难换的

网友:
换膜难度不大.是个细心活.搞清角度,还要看你是要换砂面还是光面.然后最好 找个空调房间.有一个胶棍,一个平整的台面.把旧膜片撕掉..对准.平整贴上去.没有异物..没有汽泡.就好...其实说难也不 说简单也不简单...

网友:
只是有兴趣而已,多谢各位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我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
我有个本本屏,膜划伤了,换一下大概要多少米?

网友(点评):
多大的.几十块钱左右

网友:
我还以为你会换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