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6228风扇转了一下就停(已经修复)

楼主(2011-10-05):
   顾客反映是功率不够,上主板,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
   我觉得是电源保护了,拿到电源,开机,发现电源风扇转了20多秒就停了。
  检修过程:拆开,目测没有发现损坏的元器件。这种情况,电容损坏的情况较多,但是我仔细看看所有的电容,没有一个电容有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掉两个470微法的大电容,上电,开机。还是老样子。  电容没有什么问题,。
    电路分析:电源保护,首先是稳压控制反馈电路的问题,是不是稳压反馈电路的问题呢?测电源刚启动时的各组电压输出,5付偏低,12付过高,3.3付偏低。
    测跟7500第一脚相连的电阻,没有发现问题。第二脚和第三脚监控输出脚也没有问题。测7500刚启动时的各脚,12脚24付,13.14.15脚4.8付,好像没有什么问题,11脚,和8脚也没有什么问题,7500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觉电源管理芯片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电压输出不对时能够起保护作用,一定是反馈的电阻和稳压电路的问题了。
   16脚接地了,晕,这个电源真是奇怪,找不到电流反馈脚。测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没有问题呀。
   测完了所的电路,都没有发现问题呀。仔细分析图纸,电源保护会有那几种情况呢?
  电容换了,没有问题了。  稳压反馈电路查了没有问题,定时电容电阻查了没有问题。肖特基查了没有问题,会是什么问题呢?
  所以的外围电路都查了,这是有回到了7500这个芯片,会不会是7500损坏造成的电源保护呢?也许是2和3脚,或者是1脚的稳压控制电路问题。芯片损坏也是有可能的。不管了,拆7500.换上新的7500.上电,测试,各组电压正常。宣告此电源已经修复。
      后语:修复此电源累得要死。修过电源的同行都知道,风扇转一下就停,如果换了电容不行,那么就是稳压和反馈的电路问题,而这些问题要查找损坏的,或者说是性能下降的元器件是很难的,大部分靠元器件,而测量很难检测出来。

网友:
7500b内部电路损坏

网友:
很精彩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最好上个图纸看看,分析加图纸更好,有利于大家的提高。

网友:
学习了是好贴子

sisv3 -5 严禁灌水

网友:
最好上个图纸看看,分析加图纸更好,有利于大家的提高

网友:
现在只有品牌电源还可以修下,杂牌的我一般都不去摸的。赚不到钱呀,

网友:
这个7500b应该算软击穿吧,毕竟静态测量是好的,通电保护前也是好的,很难想到是它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正好有个这样的电源,,试下。。。

网友:
能上图就好了

网友:
对于实在找不出问题的,只能通过更换可能元件来修修看了

网友:
很难相信是7500b内部电路损坏造成的,或许是7500B引脚存在虚焊造成的!

网友:
一般不轻易换IC的。

网友:
我这个也是转一下就停啊  看不出哪里坏啊  7500我也换了还是那样啊  管子都是好的啊  不会修了啊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看看

网友:
我修电源或者测试电源,一般雷击了的电源不修,拆了封的电源不盲目通电---先拆了壳子再测量了通电!

网友:
是啊,转一下就停,是比较让人头大的。

网友:
我这边还有好几个呢。都没整好。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

网友:
感谢分享,思路写的很详细。就是没有图,有图的话就好了,那样能更清楚一点,不管是实图还是电路图。都要好一点,而且不晓得,电源IC,这个东东,我想这IC,型号应该不一样吧。怎么判断和找出哪个是电源IC啊!!只晓得什么339 393什么玩意儿,还不知道是干嘛使的。网上搜型号能找到图,可是看不懂啊~~
还请各位老师,高抬贵手,多敲键盘,多点鼠标。
坛子很大,小白很头疼````老师很费心,学生很感激·

网友:
有时IC功能性的只坏一脚,症状确是千奇百怪,查完了其他相关电路没问题的话、就别撑了换IC吧。

网友:
我也要有个航嘉的电源,也是这个情况,但是拆开的时候7500挂掉了,换完后还是一样,上基地看了下,估计输出的肖基特管有挂掉的,明天上班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