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05):
修一台DELL D400笔记本,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大约两秒就灭,好像芯片保护,按下开机键测量系统供电电感有短暂电压,然后立刻掉电,cpu风扇不转,现在没有可调电源,不好下手,请高手给点思路,现在开机键有5V电压,我感觉开机电源指示灯量一下说明IO已经触发了吧,因为能测量到短暂的5V 3.3v,大约持续两秒

网友:
io是LPC47N254,

网友:
各个电感打下阻值,如果有短就烧下!

网友:
明显的短路保护。你要做的是具体查到短路的位置……一般来讲,主滤波电容击穿易引起这样的情况。当然,也不排除是其它小电路短路。

网友:
看看CPU供电IC

网友:
CPU电压上来没?放放电!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或者CPU供电有没有出

网友:
或者有别的供电没出来

网友:
没发现明显的短路现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g0NTE0fDcwNjE1NGJlYjkyOWEzMWZiOGU0OWQ3YjAyMmI4NzdifDE3NzYwMTIyNTY%3D&request=yes&_f=.pdf象,我怀疑是SMSC的问题,但是是BGA封装,而且也不确定,望高手给分析一下

网友:
看看电压出全了咩

网友:
检查个大电感有没有异常情况。

网友:
检查了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短路,CPU供电电感10欧姆,基本正常吧

网友:
基地不是高手云集嘛,咋没人帮分析一下!

网友:
查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具体情况不知道到哪出问题了,有短路芯片保护可出现此类故障,如果到CPU供电了,掉电,就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虚焊,如果到屏显示的那一步了,也有可能是屏供电不足的问题,查主板上屏电路与保险相连的场管是否不良!

网友:
现在应该没有到CPU供电部分,5V 3.3V用表能测到,但3秒钟以后就没有了,因该不是芯片保护,我觉得是缺少电压,或者是SMSC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加焊了一下IO,故障表现有了变化,接上适配器,充电指示灯不停地闪烁,之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