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5712C触摸屏失灵,拆机更换过程-转正申请

楼主(2011-10-05):
三星B5712C,使用时间两年左右,触摸屏失灵跑偏,先Taobao了触摸屏配件,到货之后,开拆:

先上个外观

背面

取下电池,SIM卡,拆开4个固定螺丝,取下后盖

后盖内侧

取掉后盖后,可以看到部分主板,天线,摄像头等

网友:
这里就是触摸屏的排线,其实拆到这里就可以直接更换触摸屏了,为了检查触屏的安装情况,进一步拆

这里右下角隐藏着一个排线,是连接按键和MIC的接口,小心撬下主板,否则容易拉坏这个排线

翻开主板,可以看到触摸屏的排线从前端穿过来

这里是摄像头的信号处理电路,是一个单独的小板子,用FPC座连接到主板

撬开触摸屏排线座的盖子,即可取下排线

特写一下排线和插座

这里就是刚才那个隐藏的FPC座

这里是液晶屏的排线

主板已取下,特写背面

主板正面,大部分电路都在屏蔽壳之内,图省事,这里就不拆了

网友:
键盘FPC座

摄像头FPC座,喇叭

摄像头的支撑架,兼做喇叭的音箱

网友:
未完待续,无法贴图了……

网友:
全程图解呀,好帖子。学习了。

网友:
不错!拍摄的好清晰 好详细啊!

网友:
  确实,拍摄的很专业啊,不过发这里的帖子,拍下卡口比较好

网友:
卡口都比较好开,用塑料开壳工具处理很简单,就没有特别说明了,图上也可以看到一些

网友:
继续拆……
摄像头,闪光灯,GSM天线,以及震动马达的安装位,都装在一个独立的支架上面

继续拆屏幕部分,可以看到一个中部支撑壳,拆掉右侧2个螺丝

打开中部支撑壳

翻过来看看,三个按键

取掉支撑架之后,液晶屏的背面

用电吹风加热5分钟,待胶软化之后,从正面慢慢撬下触摸屏
液晶板的边缘是透过前机壳跟触摸板粘在一起的,撬下触摸板之后,液晶板跟前机壳也随之分离了

网友:
两个触摸屏放一起看看,一模一样

用电吹风适当加热,之后粘贴到前机壳上

逐步装回液晶板,中部支撑板,主板等,临时装上电池,开机试一下

一切正常

装回所有部件,详细测试,发现新触摸屏的精度不太好,垂直方向有大约1-2mm左右的偏移(比原来好多了,原来是左下角严重跑偏,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不知道是不是配件质量问题,看起来应该是原装货,好在对使用影响不大,先用一段时间看看了。
来张整体图庆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