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骑兵电脑音箱没电,怎么修,一般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1-10-05):
看过插头,是好的,换过插座板,电源线也没见断了,拆开里面电容没见爆,
因为没有电源指示灯,平时是靠音箱在开关电源时的震动声来判断是否开启的,现在音量都最高了,也没见有声,所以判断应该是没电,
电脑

网友:
你拆开看看你面的保险坏了没

网友:
额,你不会量电压啊???到哪级电压不正常就重点检查哪级呗

网友:
先量一下变压器有电压输出和输入没,然后再弄功放和喇叭。

网友:
一般 都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先量下保险烧了没有,如果烧了就先换个变压器,在接灯泡看下后面有没有短路,如果后面没有短路就装上新保险,一般烧保险是变压器引起来的。

网友:
如果瞬时电压过高 会烧断保险丝 ,可以先查下变压器是否有220V电压输入 若无则重点检查电源线 保险丝
若有220V供电 则测一下变压器是否有9V电压输出
若无9V电压输出 换变压器即可解决。
保险一般为250V 125-250mA

网友:
这个不好说,得一步一个脚印的查一下
同意楼主:
5.0
lxn448224087
同意楼主:

网友:
没电一般都是保险,和变压器坏,
xsp1980
这是最有价值的维修技术,是维修技术之精华所在,但别人学不了。

网友:
一般就是保险,变压器。具体量其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变压器,功放IC!保险!

网友A:
轻骑兵的音箱有保险,查保险管

网友:
80%是交流转交流变压器烧了

网友:
这个我修过N个了,不通电的情况一般都是一、保险 变压器 二 线路板上的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