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读不出怎么办,开机显示器没有显示无反应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05):
我希望得到师傅教我一下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主机开机显示器没有显示出来,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帮忙帮忙解决 谢谢啦

网友:
量各路电压,看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你看看诊断卡跑吗到那

网友:
第一,检查你的电源是不是好的,第二看你的内存是不是好的,第三看你的主板有爆的电容没!

网友:
这个问题可有很多可能了!CPU  内存  显卡  主板 损坏了一个都会不显示的!插诊断卡看跑马不

网友:
楼主你讲的不详细呀,你有没有插诊断卡呀,主板上有很多问题都会引起不开机,先看诊断卡在诊断卡上先看下板子是不是好的,如果是板子是坏的 会显示代码,然后再依据代码来维修吧!

网友:
看看显卡啊,如果是好的,如果是集成的就换一条内存是一下,我以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一看就是业余的人在问

网友:
这个范围较广,不好回答?

网友:
这个不好说,问题比较广。最好先用测试卡看跑什么

网友:
先排除内存、电源的问题,最后再检查主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
看诊断卡,具体可使替换法,排除问题

网友(2015-12-15):
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