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信号说明

楼主(2011-10-05):
广达信号说明
写了3天方便记录查阅用得上的加分
POWER CONNECTOR 电压接口 PR1 电流反馈
VIN-1公共点开启
ACOK插入适配器检测信号
D-C#充放电控制信号
BATTERY充放电电路 以及电池
CC-SET充电电流控制

一、.3VPCU 5VPCU 是待机电压新出的机器,待机后缀有所改版ALWAYS 表示插入适配器就产生,经MOS管转换,主要提供EC 南桥  BIOS   BIOS采用此电压将代表BIOS参与触发SUS 指CPU深度睡眠后仍存在的电源,RUN CPU工作时必备的电源
二、.NBSWON# 开机按键到EC没有此信号应查找ACIN(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正常为
3.3V电压)、LID_EC#(休眠开关信号,正常为3.3V电压,按下休眠开关时为0V)、BL/C#(电池电量低检测信号,正常时为0V,电池电量低时为3.3V电压)。在此提醒下,华硕A8系列睡眠开关易坏被强行S5状态,好多人疏忽南桥条件成立就是没S3信号 干南桥也没用,
现在的新机器没睡眠开关了,改用磁场感应,有一例机器 只要把主板装入D壳就不能触发
真是见鬼了,把D壳内部全部用绝缘胶布沾了 都没用,弄了一天也没搞好最后师兄说B壳右下脚有个类似三极管的拆了,结果好了,就是因为此元件为睡眠芯片不良感应过灵敏导致不上电,现在本人有个坏毛病,不上电先干睡眠电路。

三、DNBSWON#南桥给EC的同时也产生了S5_ON
        S5去开启1.5V_S5 3V_S5 5V_S5给南桥供电南桥要参与开机动作
        南桥检测到S5电压正常后发出
四、RSMRST#
五、SUSB# S  USC#南桥发给CE相当于台机的S3
六、SUSON   (SUSD) MAINON# 主要开启SUS电压 3VSUS 5VSUS SMDDR VTERM
        +5V +3V +2.5V +1.5V
七、MAINON#  主要开启+5V +3V +2.5V +1.5V如果在SUSON之下就会拉低这些电压

八、VRON     EC发出主要发给电压芯片  北桥VCCP VCORE CPU核心
九、VCCP1.05V VCORE
十、IMVPOK CLK_EN
HWPG PWROK 由机器中大部分PWM电源产生的电压电源好信号(PWRGD)逻辑相与而得,
时序中此信号用于产生后续的ECPWROK(或PMPWROK)。另一个作用是做为欠压检测,若PWM电源供电电路中有某路电压未产生,则HWPG为低电平,而EC在上电过程中一旦检测到HWPG为低,则会关闭MAINON  SUSON等电压开启信号的发出,机器则会断电,实现欠压保护。

十一、CPU_PWRD
十2、PCIRST# PLTRST#
十3、CPURST#
DV1000为例电压去向
5VSUS的去向:
•        由PQ105的3脚生成。
•        1 经二极管D16进南桥,做为其基准电压生成。
•        2 做为PC卡供电芯片的供电,1/2/24脚。
•        3 进电压转换器U33、U19转变为USB口的供电。
•        4 由EC 的39脚DOCK5V-ON触发Q8,5VSUS控制,决定Q5的导通,生成5VDOCK.
•        5 给触摸板供电。
•        6 SUS_ON转换为SUS_D电路控制电压之一。

3VSUS的去向:
1做为CPU的关键信号测试点T8 DBR#的上拉。
2做为PC卡供电芯片TPS2224的13\14脚供电。
3做为PC卡信号芯片的主供电。(BGA 封装)
4做为密码芯片的主供电。
5做为读卡器的供电,通过Q34变来。
6做为1394火线的供电,通过L38过来。
7做为声音前置芯片MU2的主供电。
8做为MODEL芯片MU1的主供电。

2.5VSUS的去向:

1 MAX1845的PL10输出为起点。
1 组成分压电压为北桥内部的DDR模块供电。
2 同为北桥的供电,有直供、130mA\20mA
3 为内存槽供电。
4 通过PU7生成两组1.25V.
5 做为在SUS-ON生成SUSD电路中控制电压之一。

3V-S5的去向:
1做为南桥的一供电。
2同时做为SUS信号和USB口的上拉电压。

1.5-S5的去向:

  1  MAX1845的电感PL11生成输出。
  2  做为南桥的供电之一。
  3  在VR信号控制下,通过PQ88转换为VCCP.
  4  +5V电压控制下,通过PQ89转换为1.2V
  5  做为S5-ON信号转换为S5-OND信号,控制       的电压之一。
+5V的去向:
1 从PQ105的1脚生成。
2 通过1K电阻进南桥(E7)生成VCC5REF.
3 为PCI槽18脚、97脚、123脚供电。
4 为声音功放芯片TPA0312的18、19脚供电。
5 通过U24转换为AMCVDD电压为前置供电.
6 通过电感L15生成CDVCC为光驱供电.
7 通过保险F1生成15针显示器口9脚电压.
8 行场信号输出到显示器端口的门电路供电.
9 做为风扇电路的供电条件。
10 控制面板的供电。
11  VCCP电压生成条件之一。
12  1.2V电压生成条件之一。
13  MAINON转换成MAIND信号中,受控的电压之一。

+3V的去向:
1 PQ102的1脚生成。
2 给时钟芯片做供电。(25、26、37)
3 给温控电路供电。(U11)
4 给北桥供电。
5 给南桥供电。
6 为内存197脚、194脚供电。
7 为DV芯片供4组+3V电.
8 通过Q4转换成1.8V.
9  给时钟芯片的关键控制信号做上拉或分压。
10 系统总线控制转换。(SMB)
11 给北桥的时钟信号做上拉。
12 给南桥外围排阻供电。
13 给PCIRET信号做上拉。
14 给南桥内部USB功能做上拉。
15 给南桥内部GPIO做上拉。
16 给南桥内部PM区AGP-BUSY#做上拉。
17 经D10和+5V同去南桥内部为VCC5VREF.
18 为PCI槽19脚等供电。
19  通过Q18、Q19的控制生成LCDVCC为屏供电。
20  控制Q38、Q39,把VIN变成LCDVIN.
•        为PC卡信号芯片的晶振做起振供电。(L40进Y7)
•        为PCMSPK的门电路U25做供电。
•        为网卡芯片的23脚信号ISOLATEB做分压。
•        进EC的16脚,做条件控制和开启之用。
•        做为HWPG的上拉。
1.8V电压的去向:
  1  CPU的一组供电。
   +1.5V电压的去向:
1 由1.5V-S5在MAIND信号控制下通过PQ87转换。
2 南桥的一组供电。
3 北桥的一组供电。
4 北桥的另一组5.6mA供电。
5 南桥HUB总线的控制信号的分压。(HUB REF)
6 北桥HUB总线的控制信号的分压。(HUB REF)
7   给北桥内部DVO的DVOBINTRB#做供电。
8   给北桥内部DVO的CLK、DATA做供电。
9   南桥内部PM区THRMTRIP#信号的电压。
10 DV芯片的一组供电及VREF的上拉电压。
11 在MAINON转换MAIND电路中控制电压之一。

•        +1.25的电压去向:
  由2.5VSUS通过PU7出两个1.25V.(0.2A/2.4A)

  第一个1.25V(0.2A)---SMDDR_VREF
1 去北桥内部的内存区,做为其供电之一。
2 去内存槽的1、2脚,做其VREF.

•        第二个1.25V(2.4A)---SMDDR_VTERM
1  去内存外面大部分的排阻。
2  对地电容多。
3  在MAINON转换MAIND中为控制电压之一。

1.2V电压的去向:
1 在5V、5PPCU、1845REF2V电压做条件下,控制PQ89,由1.5V-S5生成。
2 北桥供电,分很多分支.
  如下:标准值/165mA/9mA/5mA/3mA/1.9mA)
3 在MAINON转换MAIND电路中控制电压之一。

VCCP电压的去向:
在VRON信号、5VPCU、1845REF2V的条件下,通过 PQ88把1.5V-S5转换生成1.05V-2.5A.
1 南桥供电,其内部CPU区FERR#信号做上拉电压。
2 北桥供电,其HOST区HXSWING、HYSWING分压。
3 CPU供电,其内部BPM(0 #---3#)信号做供电。
4 温度控制电路的供电。

VCORE的电压的去向:
CPU的主供电VCC_CORE---(1.356V/25A)
只去CPU.

•        负载工作后共同反馈HWPG信号回来进EC63脚,然后EC的3脚发出VRON信号去开启由VR控制的电路,做为SHDN总开关信号去开启CPU供电芯片MAX1907的第7脚。
•        控制以下为辅。
   1以VRON为控制信号控制以下两个电路, ①以5VPCU控制的PQ90,PQ91和+5V控制的PU6转换1.5V-S5生成VCCP(PQ88转换)的电路。
   ②以VIN控制的PQ64,PQ63拉地电路(当VR-ON信号没来时,如果产生VCCP,此电路就会工作,将VCCP拉地,故取名.)

•        在以上电路分析中,大家对PU6的正相比较电压1845REF2V应该有印象。其实,这个电压还有另外一个控制转换,以5VPCU控制的PQ113,1845REF控制的PQ9112和PU6转换1.5V-S5生成1.2V(注意无+)受PQ89控制的电路。
•        1.5V-S5电路总结:
   在DV1000的桥的供电设计中,1.5V以下的电压都在1.5V-S5的后极中产生,只是控制源不同而已。这于别的主板在桥的供电设计是不同的,大家注意! 1.5V-S5具体产生情况如下:

•         1 MAIND控制PQ87产生+1.5V.
    2 VRON控制由5VPCU,1845REF2V做为条       件的,PQ88转换产生的电压VCCP.
    3 1845REF2V做为控制的由PQ89转换产生的电压1.2V.

另外,MAX1845的另一个电压2.5VSUS,我们也要讨论。在设计上,它分成两路,一路进GMCH,一路就DDR。在进DDR的同时又进转换芯片转换为内存的上拉电压,过程是进PU7转变为SMDDR VREF(VTERM).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压叫1.25V.
•        至此,主板上所有的电压都正常输出,而且在工作的任何时候都受到EC的检测和电路的监测。当任何一个电路或分支出现问题,电压就会出现调整动作或停产动作。
•        我们把上述过程叫  上电过程。做为计算机的主板维修的框架上讲,只是一个初级动作。也可以理解为CPU的工作条件之一。
•        当EC检测或监测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后,就会从28脚输出POWEROK信号,分别进入南桥ICH,北桥GMCH,CPU供电芯片。

•        为何POWEROK要分别进入ICH和CPU供电芯片呢?-
   一是EC没有资格直接告诉CPU,告诉CPU供电芯片的动作是间接告诉CPU,电压已稳定,请放心使用。
   当CPU芯片接受到POWEROK信号后,就会出一个IMVPOK到ICH,在ICH内部转变为CPUPWGD进入CPU槽告诉CPU电压已稳定.
  二是告诉ICH的动作,是让ICH进行下一步。
当ICH南桥接受到POWEROK信号后,其内部出两个STOP信号,这两个信号从南桥出。

•        南桥内部PM区出的STP_PCI#,STP_CPU#,
   一路两信号同时进时钟芯片,STP_CPU#产生一路分支进CPU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接受到此信号后产生CLK_EN#信号去开启时钟芯片,为啥要经过CPU供电芯片呢?一是让CPU供电芯片知道到了这个步骤,二是让CPU可以以此为依据随时调整状态。
•        当时钟芯片的控制信号CLK_PWRDWN#,
都来了之后就会工作,当然+3V电压是首位。时钟芯片的目的就是输出不同的信号去主板上需要时钟的所有地方。当然包括CPU、ICH.
•        当南桥接受到时钟芯片送过来的时钟后,内部复位电路就开始工作。
分两路出去,一路去北桥.从南桥出来叫PCIRESET,进北桥后,从北桥出来叫CPURESET到CPU槽,再到CPU.
  一路去各个外设,一般我们叫DRVRESET.
•        到此时CPU的三大条件满足,记住步骤:先CPUVCCCORE,CPU_CLK, CPU_RESET.我们将此全程称为笔记本的硬启动。
新手们把此帖的内容跟图纸走几遍广达都能了解个大概了。

比上次的仁宝写得还要好。
仁宝的时序,麻烦LZ再写详细点就好了,多谢

网友A:
楼主写了仁宝的 我看了 很好  广大得也很好  什么时候再更新其他的啊??

网友:
楼主写的真好    分只能加5分 不要嫌少  呵呵

网友B:
先顶一下LZ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分加得少,谢别怪,呵(今天不能加了,明天加起)

网友:
上次看了楼主写的仁宝的很不错,感觉这个更详细

王宏钧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顶一下LZ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分加得少,谢别怪,呵(今天不能加了,明天加起)

谢谢,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了仁宝的 我看了 很好  广大得也很好  什么时候再更新其他的啊??

下部作品   仁宝  适配器可开机  电池不能开机敬请期待

网友:
哇,老用心了。
什么时候再出新的时序啊。

网友C:
楼主要是把你分析的图纸也传上来就更加生动形象了.....

网友:
楼主是个很好的人啊,很有奉献精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是把你分析的图纸也传上来就更加生动形象了.....

CT3随便都能下得到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你i写仁宝和广达的信号说明 发到我的邮箱谢谢。。。751003553@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你i写仁宝和广达的信号说明 发到我的邮箱谢谢。。。

右上角有一选项  把当前页面内容转换为PDF

网友:
选项在哪里?没有找到。。。楼主写的东西相当的不错。。期待其他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右上角有一选项  把当前页面内容转换为PDF

在哪里 我还真不知道,没看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T3随便都能下得到

哦,下载来结合图琢磨琢磨谢楼主了

网友:
写的太好了。

网友:
这应该是工厂或者从事笔记本工作多年的高手才能积累出来

网友:
    这不是ID  欧阳老师写的吗,转载?????

网友F: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 ... e_9_dg&ie=utf-8
非原创!请尊重原作者的劳动成果。

网友:
前半部分 是我学的,后半部分  收集  方便查阅  主题没完全明了,  我并没要求创出分

网友(点评):
资料是好。不过发到资料板块就好,非原创不要发在原创板块~

网友:
DNBSWON#是EC发给南桥的开机请求吧

网友G:
"现在本人有个坏毛病,不上电先干睡眠电路。",呵呵。这是维修中的异类。估计你被睡眠电路困绕过。我以前修一台华硕的也整了好久,不过是那种触点的。那次维修是被短起来了,很难想到是它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本人有个坏毛病,不上电先干睡眠电路。",呵呵。这是维修中的异类。估计你被睡眠电路困绕过。我以前修一 ...

现在都不用触电了,  都采用感应  V3000 HP机器  我就碰好几个 睡眠问题的,    不同的工厂设置的睡眠关闭不一样,有的 关闭高压开启  有的 拉低S5   去掉是排除,  真正是睡眠电路问题要不他修出来,你的头像很酷,
李连杰  也是我的偶像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E4%B8%BA%E4%BD%95POWEROK%E8%A6%81%E5%88%86%E5%88%AB%E8%BF%9B%E5%85% ...

论坛规则我欠缺,是我的错下次注意

网友:
谢谢楼主,好东西先珍藏住先

网友:
很期待楼主的下部作品,仁宝的详细时序,呵呵

网友(2011-11-09):
多谢楼主的奉献。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收藏了

网友:
精神可佳啊...................

网友:
知识没有国界,大家一起共享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三、DNBSWON#南桥给EC的同时也产生了S5_ON
      S5去开启1.5V_S5 3V_S5 5V_S5给南桥供电南桥要参与开机动作
      南桥检测到S5电压正常后发出
  楼主好不明白这一条    好像 不对啊

网友:
先存起来吧     这个没看懂......看来有点难度

网友:
楼主对主板设计理解很透彻。

网友:
真的很好,很适合新手,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真是好人啊。加为好友。

网友:
很给力啊  谢谢

网友(2012-01-02):
楼主值得大家学习哦

网友:
很好的资料,要好好研究一下,还不知道能不能都弄懂

网友:
先顶一下LZ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