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60不亮

楼主(2011-10-05):
今天接到了台G60.集显的。刚开始电流到0.8几本以为是没有过内存。北桥之前也做过。于是就从做了下。做好后亮了。装到一半又测了下结果不亮了。可是继续按着北桥后面还能亮。于是又重新做了下故障还是依旧。之后又把北桥后面的大小电容电阻全部加焊了下还是不行。没办法了。又把这些电容电阻都换掉了。故障还是依旧。难道还是北桥问题。于是又换了个北桥。还是一样。不按得电流是0.8多。按后就能亮。同行们。给个思路吧。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1-10-12 12:44):
问题已解决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点评):
兄弟 你不考虑CPU座吗

网友:
是不是板子做北桥有点变形了,或者板子中间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A:
应该还是北桥坏了。以前修过的,桥一般再修难修好。芯片内部虚焊。

网友B:
应该是板子中间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北桥坏了。以前修过的,桥一般再修难修好。芯片内部虚焊。

我也换过北桥啊。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板子中间有断线的地方

我再查查吧。

网友:
板层线路有问题

网友C:
北桥是不是离U座很近    如果是AMD的u  介意楼主考虑一下  U和U座

网友D:
换过桥还这样,应该是板子的线有断了。看来比较麻烦了

网友E:
那机器摔过没呢

网友F:
考虑下CPU 座吧  因为两个靠一起  你亚桥 压到了

网友G:
查查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是不是离U座很近    如果是AMD的u  介意楼主考虑一下  U和U座

你的意思是CPU的座子虚了?我弄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查时钟,复位

刚开始这个本子就是乔的问题和时钟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考虑下CPU 座吧  因为两个靠一起  你亚桥 压到了

CPU是好的现在只能考虑座子了我做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机器摔过没呢

没有摔过。就是正常使用出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桥还这样,应该是板子的线有断了。看来比较麻烦了

我也考虑过是否断线了。但是该有的电压都有了。跑线路也能跑通。愁。。。

网友:
可能是北桥附近有东东虚了

网友F:
恩  等你好消息  修好了记得分享下   一般家U 座就OK了  记得洗干净 不然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对了  有打过AD  线的阻值吗  /?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恩  等你好消息  修好了记得分享下   一般家U 座就OK了  记得洗干净 不然很容易接触不良

做了。下 好了。呵呵。现在能正常亮机了。原来是CPU座子的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了。下 好了。呵呵。现在能正常亮机了。原来是CPU座子的事啊。

哈哈 恭喜

网友:
呵呵。还得感谢你们支招呢。